楼主(2014-12-04):
我的工具有 空压机 0.5立方 3M压力  有电烙铁

网友A:
你说的大概是拆6单元模块的主回路吧?确实比较难化锡,因为主回路负载大电流,每个厂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大面积铺铜、上下2层铺铜、再加上镀厚锡。
这种情况下普通烙铁确实很难化锡,有时候化了上层化不了下层。
你用普通大功率烙铁化锡,外加空压机吹枪吹也可以,不过这种方法清理飞锡很费时间。
最好还是大功率焊台,外加DIY真空泵吸锡器。可以做到完美拆换模块。

网友B:
买一把200W的电烙铁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大概是拆6单元模块的主回路吧?确实比较难化锡,因为主回路负载大电流,每个厂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大面积铺铜、上下2层铺铜、再加上镀厚锡。
这种情况下普通烙铁确实很难化锡,有时候化了上层化不了下层。
你用普通大功率烙铁化锡,外加空压机吹枪吹也可以,不过这种方法清理飞锡很费时间。
最好还是大功率焊台,外加DIY真空泵吸锡器。可以做到完美拆换模块。

大顶。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大功率模块是多大的?

网友E:
30公斤压力的空压机?
高大上!!

网友E:
有0.5MPA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工具有 空压机 0.5立方 3M压力  有电烙铁

3M = 3MPa ?
3MPa=30kg/cm^2 ,就是30公斤压力
你厉害的,我服的!

网友G:
压缩空气轻松搞定,飞锡也不多的,我现在拆直列封装集成块也用这个,电动吸锡器基本不用。

网友H:
我的方法是用外热式大功率电烙铁,再用屏蔽线的屏蔽层做吸锡绳,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I:
吸锡电烙铁。

网友J:
破坏性拆!

网友K:
跟楼上一样

网友C:
用BGA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