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大师们可以用ABBACS800替换ACS600吗?对了ACS600参数可以拷过另台ABBACS800吗?

网友A:
没有这样更换测试过!

网友B:
不知道,但顶个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们可以用ABBACS800替换ACS600吗?对了ACS600参数可以拷过另台ABBACS800吗?
替换是可以的,但是,参数拷贝没试过,手动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D:
这个不清楚,楼下的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