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04):
现有一个流量仪表接到模拟量模块上,监控变量表显示PIW值为27648,不管流量仪表实际测量的多少,该值始终不变,以为是线路问题 将模拟量模块拆除一个线 该PIW值显示-32768(-3万多),感觉不是线路问题,请问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和程序无关吧 多谢!!!cpu是314c_2dp.模拟量模块是cpu自带的,硬件检测显示没有问题,同一个模块上模拟量输出正常,我想不应该是模块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量程设置问题,你硬件选的是什么模块,带量程卡么,还有程序硬件组态正确么

网友B:
用万用表测测有没有超量程吗

网友C:
检查接线,量程卡,测电压或电流,硬件组态!

网友D:
检卡,测试改通道是否损坏

网友E:
是不是不是等电位啊,把模拟量负和24V负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设备是就设备,一直再使用,硬件组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检查下模拟量输入是多少
换个模拟量通道

网友G:
可能是你的量程问题 和接线

网友H:
若现场检查电路都正常,我怀疑是硬件坏了,用别的模拟量模块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314c-2DP带的模拟量模块,另外一个通道也不行,硬件检测显示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换过了还是一样,piw值应该是直接输出的吧,plc是没有办法改后再输出吧

网友D:
首先确定信号电流是多少才能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I:
设置没问题吧,那你的设置应该有范围啊,y=kx+b公式能用到吗

网友J(2015-02-17):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不是等电位啊,把模拟量负和24V负短接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