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如题,35kv厂用变电所,每次停电后送电,主变保护均报差动,然后跳闸,或35进线,或10kv进出线断路器。但是送电正常以后,没有故障,厂区满负荷运转都正常。而且差流很小,与整定值相差较大。问下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这几天核对线路,没发现问题,定值是上级供电所核发的,设备上设定的定值一致。供电所采用cczn800a微机保护测控装置。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送主变,没有任何异常,但是送下级变压器,就是合出线断路器时,主变报差动,按说差动保护只是保护主变,测量主变初次级电流比的不平衡。下级变压器合闸,怎么会影响主变导致差动呢?

注:我公司下级变压器没有进线断路器。因为变电所有三组出线柜,下面一组直通厂区变压器,10kv地埋线规格3×150 ,110米。

可能还没有解释明白,差动保护是接在35/10主变上,变电所出线柜直供厂区,所以10/0.4变压器没有设进线断路器和刀闸,通过110米地埋电缆,直接接在变电所出线柜上,主变和配变都是5000KVA。

楼主:
注:送电时10kv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断开,即只有变压器,没有其他负载,变压器容量5000

网友A:
查一下CT及引出线和接线端子。。

网友B:
没看懂,理解是CT1在主变35KV的进线侧,CT2在低压变10KV出线侧。如果这样配置,要确保相位差一直,而其几乎要同时倒闸才能确保无差动电流啊。是这样吗?

网友C:
   “送电正常以后,没有故障,而且差流很小,与整定值相差较大”,这种现象属于误动,检查CT回路接线及继电器接线是否错误。

楼主:
问题在建站投运之初就存在,检查好多次不是接线问题。供电正常以后,差流不大,排除了互感器问题 。就是变压器合闸瞬间差动动作,是不是变压器激磁电流导致差动动作呢?

网友A:
那有没有当初设计是就存在缺陷呢?还是定值不对?

网友B:
有没排查过断路器互锁机构呢?没有短路故障,双侧三相电流矢量值是零,冲击电流会被差动单元滤掉啊。

网友D:
你是老式的继电还是新式的仪表,是不是参数设定的不对,我厂当时新主变也跳差动,就是参数不对,

楼主:
这几天核对线路,没发现问题,定值是上级供电所核发的,设备上设定的定值一致。供电所采用cczn800a微机保护测控装置。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送主变,没有任何异常,但是送下级变压器,就是合出线断路器时,主变报差动,按说差动保护只是保护主变,测量主变初次级电流比的不平衡。下级变压器合闸,怎么会影响主变导致差动呢?
注,我公司下级变压器没有装断路器。因为变电所有三组出线柜,下面直通厂区变压器,10kv地埋线规格3×150,1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理解是CT1在主变35KV的进线侧,CT2在低压变10KV出线侧。如果这样配置,要确保相位差一直,而其几乎要同时倒闸才能确保无差动电流啊。是这样吗?
没有解释明白,差动保护是接在35/10主变上,变电所出线柜,直供厂区,所以10/0.4变压器没有设进线断路器和刀闸,通过110米地埋电缆,直接接在变电所出线柜上,主变和配变都是5000KVA。

楼主:
现在感觉还是参数不合适,35/10kv,150/5 A,400/5A,差动设置平衡系数0.8,感觉不对。

网友E:
回复 楼主:
cczn800a微机保护测控装置的参数设定的不对,不要相信上级供电所,也有可能错了,我厂也是35变10KV,一开大功率风机1400KW,就跳差动,找厂家改了参数就好了,以前的参数是设计院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