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4-12-05):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KVA的 又一次我同事讲只能带1300个KW 我问他怎么算出来的,他讲估计出来的,没公式。我想应该是有公式的吧,不可能凭经验来的吧?求各位师傅,告诉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铭牌上会有标注的,看一下吧!

网友B:
这个还要除去变压器自身损耗和线路损耗,一般取80%为负载容量

网友C:
好像是,这个时候效率比较高,不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D:
0.75        1200kw

网友E:
你这个同事说的1300基本上正常
这个不是估计的(参照3F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那他把铁损铜损算进去了么?

网友F:
你的同事说法是正确的,大约只能负载1300KW,主要考虑的是效率,实际上,即使不考虑效率,也同时忽略铜、铁损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功率因素,变压器的功率因素最多,也只能达到0.95。
按0.95计算,当变压器承受100%负载时,能够输出的也只有1520KW。

楼主:
那如果是其他的机器了呢。铭牌上只有几千伏安,我该怎么转换为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0.75什么意思啊?功率因素么? 现在国家标准,最低不是0.85了么?

网友G:
一般是容量的0.8。还有就是容量单位是KV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同事说法是正确的,大约只能负载1300KW,主要考虑的是效率,实际上,即使不考虑效率,也同时忽略铜、铁损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功率因素,变压器的功率因素最多,也只能达到0.95。
按0.95计算,当变压器承受100%负载时,能够输出的也只有1520KW。[/quote
你是怎么算出是 1520KW 师傅 请细说!谢谢

网友H:
他估算的这个值是指满载的情况,实际情况是不能长期满负荷运行的,变压器的经济运行你还得*70-80%;还有一点提醒你一下,变压器的单位是KVA,你的负载是KW要转化下

网友I:
看来楼主还要多多的学习一点时间!努力吧!

网友J:
哦,这个题目不错,往往,在制作和应用整流变压器时,只关注额定电流的指标,对于电源供电变压器接触不多。这个讨论,有收获。需要注意的热点问题,讲的不错。

网友F:
按0.95计算,当变压器承受100%负载时,能够输出的也只有1520KW。
[/quote
你是怎么算出是 1520KW 师傅 请细说!谢谢

0.95是功率因素,也就是说输出1KVA容量,其中的有功容量是0.95KW(1KVA*0.95)
当功率因素=0.8时,输出1KVA,其中可输出的有功容量是0.8KW(1KVA*0.8)。

网友D:
变压器满载有问题的,要降低使用寿命的,轻载的好点,我们公司500KVA的一般的也就用到300KW,太轻了。当初设计不合理啊。你按0. 95算的话太高了,发热量也大啊,对了干变还是湿变啊。这个也有区别的啊。

网友K:
变压器的标称容量乘以用电负荷的功率因数就是能输出的有功功率。

网友L:
按容量的80%来估算可以的

网友M:
1300KW  功率因数0.8算的有功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0.95计算,当变压器承受100%负载时,能够输出的也只有1520KW。
[/quote
你是怎么算出是 1520KW 师傅 请细说!谢谢

0.95是功率因素,也就是说输出1KVA容量,其中的有功容量是0.95KW(1KVA*0.95)
当功率因素=0.8时,输出1KVA,其中可输出的有功容量是0.8KW(1KVA*0.8)。
谢谢。你们讲功率因素只能达到0.95时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可以达到0.9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还要多多的学习一点时间!努力吧!
嗯嗯,加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0.95计算,当变压器承受100%负载时,能够输出的也只有1520KW。
[/quote
你是怎么算出是 1520KW 师傅 请细说!谢谢

0.95是功率因素,也就是说输出1KVA容量,其中的有功容量是0.95KW(1KVA*0.95)
当功率因素=0.8时,输出1KVA,其中可输出的有功容量是0.8KW(1KVA*0.8)。
谢谢。你们讲功率因素只能达到0.95时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可以达到0.99呢?
变压器我可以乘以功率因素 和百分子80 那如果是其他机器了我该怎么办?同样的只乘个百分子80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估算的这个值是指满载的情况,实际情况是不能长期满负荷运行的,变压器的经济运行你还得*70-80%;还有一点提醒你一下,变压器的单位是KVA,你的负载是KW要转化下
 恩恩 谢谢这个我知道了 那如果是其他的机器呢,我该怎么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其它机器要看设备情况,比如功率因数,效率,运行情况等,以本的的经验做过两个项目,客户提供的都是铭牌上的参数,与实际运行容量差太多,经过统一过滤再算,结果装机容量在运行时基本上在60——70%的容量,当然也有考量近两年的发展所需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它机器要看设备情况,比如功率因数,效率,运行情况等,以本的的经验做过两个项目,客户提供的都是铭牌上的参数,与实际运行容量差太多,经过统一过滤再算,结果装机容量在运行时基本上在60——70%的容量,当然也有考量近两年的发展所需的容量
谢谢!那我怎么拿千瓦转换为电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P=U*I*COS%

网友N:
负荷高了对变压器损害大

网友O:
P=变压器容量*功率因素(可按0.8-0.9)

网友P:
功率因数和使用率来计算

网友Q:
千伏安乘以0.8

网友R:
变压器选用时还应考虑一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