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现有一台十千伏绕线电机进相机,不明白其进相与退相过程,在进退相过程中KM1和KM2是如何转转换的,哪个点可以作为电机开关柜的启动与停止联锁?

楼主:
按图纸将KM1辅助开点与KM2辅闭点串接作为开关柜启动联锁不可行,一进相,主电机跳停。

网友A:
看看,学习当中,楼下的回答!

楼主:
有用过襄阳腾辉10000V绕线转讲相器的朋友帮忙,多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啥意思  进相器  不是手动启停的吗  干嘛联锁  我们的就是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用过襄阳腾辉10000V绕线转讲相器的朋友帮忙,多谢!

网友C:
应该是和运行接触器联锁,电机启动运行后才可以投进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和运行接触器联锁,电机启动运行后才可以投进相机
应该是这样子的,电机运行手才投进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