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检测磨机橫向与纵向振动的传感器上标明量程为0~20㎜,振幅超过8㎜时停主电机,可中控误将其设置为0~100㎜,会对主电机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昨天下午,磨机运行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两次偷停,尚不十分明白跳停原因。

网友A:
如果按你这么设,中控检测8的时候跳停,而实际现场只有1.6时中控就会跳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这么设,中控检测8的时候跳停,而实际现场只有1.6时中控就会跳停了。
不太明白

网友B:
对电机没影响,效率大打折扣!

网友C:
发现问题就要整改,此外在停车保护之前应设一报警提醒值,更加利于生产稳定性

网友D:
应该对主电机运行没直接影响,但设置错了会造成中控值班人员误判断,如果引发误操作,对主电机运行影响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这么设,中控检测8的时候跳停,而实际现场只有1.6时中控就会跳停了。
不太明白
量程被你放大了5倍,所以中控的信号也就随之被放大5倍,中控显示8mm的时候,而实际现场只有1.6mm。

网友E:
我正在找振动传感器,楼主用哪家的?

网友F:
设置不对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找振动传感器,楼主用哪家的?
明天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找振动传感器,楼主用哪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找振动传感器,楼主用哪家的?
明天看下

网友C:
就地与远传一定要对应

楼主:
运行两天都正常,今起发现无振动值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行两天都正常,今起发现无振动值显示。
不显示振动值,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