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手里有一胜利vc9801A+数字万用表,不小心用直流mA档测了Ac220v,烧坏了。

网友A:
这个不好说,里面保险丝肯定是坏了。先换个保险丝看看,幸运的话还能用,但误测220可能会烧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B:
再买一个了,就算修好了,精准度也不行了

网友C:
其他功能好不好啊  这个也用不太到啊

网友D:
如果有保险管的话,换个保险就OK,如果没配置,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E:
先换个保险,不行的返厂修吧,售后很好,也便宜。

网友F:
还是还新的吧 不太好修

网友G:
换保险一般还能用

网友H:
在保修期内就去修吧

网友I:
拆开看看怎么样!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拆开还能保修吗?

网友K:
先打开检查看是不是保险烧毁了,如果是保险烧毁了更换就没有问题。

网友L:
有保险的 可以拆开来换一下就可以 拆时要注意一样 最好打到关的状态 不要安装时弄错了

网友M:
直流ma档用的很少,几乎不用,坏了无所谓。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直流ma档用的很少,几乎不用,坏了无所谓。
是啊 测电流的不多 要也用钳形表

网友O:
先换下保险试看看吧!

网友P:
先换个保险管看看行不行

网友Q:
保险管换了看下,没就买新的吧。

网友R:
钳形电流表好用

网友S:
最好拆开看看
这个不看内部无法确定

网友T:
可先参考1楼的意见。

网友U:
只有这个档不能用了吗?

网友T:
可先参考1楼的意见。
另,有的情况下,钳形表可能不好发挥作用。

网友V:
还是买个新的吧,自己估计很难搞定。

网友W:
先修着试试吧。

网友X:
保险管烧了

网友J:
  1、送修;
  2、凑合用 ;
  3、自己修看看;
  4、买新的,

网友Y:
最好还是返厂维修吧!

网友Z:
楼主动手能力强就拆开看看,维修一下试试看,修不好在外委维修。

网友AA:
经常误操作烧坏电流档,有时换保险也不一定ok

网友AB:
换保险估计还是一样,不用电流档,其他应该正常。

网友AC:
没修几乎

网友D:
回复 网友M:
控制系统很多模拟量输出是4-20mA,要用直流毫安档测量

网友AD:
在网上找找电路原理图吧,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没准备可以修好的

网友AE:
烧坏了就坏了,我的福禄克的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