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两例POFF故障报警的检修

德力西CD9200型变频器,上电后跳过开机字符,即显示POFF,拒绝运行操作,有时也不能调看参数值。从故障现象分析,可能为MCU初始工作条件已经具备,但不具备运行工作条件(不能调看参数值时,初始工作条件也有问题),MCU检测到有故障信号存在,示以报警。具体的报警内容可作进一步分析,上电期间,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如检测到过流故障(系电流检测硬件电路损坏),一般直接报出SC或OC故障。而予以POFF报警,往往和供电电压条件不能满足相关联。
例一:故障现象如上。
先从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着手,其末级电路为采用LF353运放电路构成的电压跟随器,测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有相大差异,且输出端电压仅为0.7V。电压比较器,也为线性放大器电路形式之一,其特征是两输入端与输出端,即3引脚之间的电压完全相等,据此判断,LF353已经损坏,致使MCU判断DC530V电压过低,而给出POFF报警,并拒绝运行操作。
代换LF353后,上电显示与操作,均正常。
例二:故障现象如上。
先从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着手,检测电路工作正常。该故障不但拒绝运行操作,而从面板调看参数也被拒绝。似乎牵扯到MCU系统的工作条件也不具备。
测量MCU的供电电压为4.7V,感觉略为偏低,正常时用数字表的电压挡,应为4.9V以上。检查MCU的供电电路,由BM1117 3.3三端3.3V稳压器件提供其工作电源,输入为+5V,正常时输出电压为3.3V,现测其输出端电压变为4.7V,显然该稳压器件已经损坏。致使MCU的供电电压由正常的3.3V上升为4.7V,MCU检测到供电电压异常升高而报警。
代换BM1117 3.3器件后,上电试机正常。
分析:将此两例POFF故障,结合起来看,就比较有趣了。POFF报警,故障原因有二。一是直流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误报“欠电压”故障;一是由稳压块导致的MCU供电异常的“过电压”报警。前者,MCU工作条件完备,只能检测到“欠电压”故障的存在,故能调看参数(和设置参数),仅拒绝运行操作;后者是MCU本身工作环境异常,故面板的所有操作均被拒绝,仅示以故障报警。但需注意的是,显然此时MCU的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仍然具备,其内部部分电路也能正常工作,此时MCU仍具有检测自身供电电源异常的能力,故能给出“过电压”报警。
综合以上,POFF报警,非仅是检测直流回路的“欠电压”故障,而还有一个隐性可能:是检测到MCU本身供电的“过电压”!这就是POFF报警的实质所在。
旷野之雪
2014-12-5

网友A:
论坛里流传说咸工开班了不知真假啊

网友B:
于变频器维修而言,应当是好的参考示例。

网友C:
好贴啊!!感谢咸工啊

网友D:
学习了!遇到此类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

网友E:
真好,我手里有有个11kw的康沃报警这个,我还没看呢。

网友F:
咸老师精彩的讲解使我收获不小,谢谢。

网友G:
3.3V是核心电压还是I/O电压?

网友H:
好无基础的飘过。。。。。见识了!!!!

网友I:
谢谢咸老师的分享同无私奉献!

网友J:
传说中POFF故障一共有三种类,楼主只说了两例,还有一例…期待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康握POFF跟这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