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有的变频器整流用的是二极管,逆变是IGBT,有的变频器整流逆变都是IGBT,这方面有什么区别和规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变频器整流用的是二极管,逆变是IGBT,有的变频器整流逆变都是IGBT,这方面有什么区别和规定吗?
   前者是不可控,后者是可控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变频器整流用的是二极管,逆变是IGBT,有的变频器整流逆变都是IGBT,这方面有什么区别和规定吗?
整流用不到IGBT 的,楼主看错了吧。整流用整流桥或晶闸管;有的小型变频器整流和逆变使用一体化的功率模块。

网友C:
整流和逆变都用IGBT的变频器是四象限变频器,想了解的话,到网上查一下四象限变频器的资料,很多的

网友D:
整流用二极管或者可控硅的,这种变频器不能向电网反馈,只能从电网输入功率,所以这种形式的变频器如果制动,只能是采用在直流母线上配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进行能耗制动。

整流用IGBT模块的,这种变频器,它既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电网,所以,这种变频器属于双向功能的变流器。是当前比较时髦的绿色环保技术。他可以把电机发电状态的能量回收再利用。多好呀。

这就是两种不同结构变频器的区别。

网友E:
都用IGBT的那是带主动前端的,可以将电机发电状态的能量反馈回电网。

网友F:
整流和逆变全部用IGBT的我遇到过,是四象限的变频器!

网友D:
二极管整流的, 也可以是四象限变频器。四象限变频器的定义是: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可以控制电机电动或发电运行。就是四象限运行。所以,变频器只要有发电功能,就是四象限的,不论是电网反馈,还是能耗制动,还是共直流母线技术。只要这个系统具备了电动和发电功能,都算是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