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普传PI7660三相变频器报缺相,开机动行十几秒就报缺相告警,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在这先谢谢啦!!!!

楼主:
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输出缺相吗?检查电机电缆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变频器电流检测了

网友B:
你要先确定输出缺相还是输入缺相,若检查没有问题就只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了,估计是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有故障,你若是没有修过最好就不要修,还是返厂吧

网友C:
到底是输入缺相还是电机缺相

网友D:
是报输入缺相吗?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开机启动后,接在变频器上的电机正常运行,但过十几秒变频器就报缺相PE-0,后电机停机。输入是没有问题的,我都测试过,变频器报缺相后我估计是保护的原因,输出端就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E:
先查主回路的输入及输出的逆变电路吧,重点查输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正常工作十秒后变频器报缺相,是突然报缺相,没有办法测输出,可能是变频器有缺相保护,只要报警一出电机就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把IGBT元件拆下来检测了一下,一共是6个,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