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上面的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第一个提示 是说 你是不是要下载当前的程序 它和PLC现在有程序不一样 如果要下载 点是 就可以下进去了
第二个提示是 PLC的版本不一致 问你是不是要联机 你点是 它会自动改变与当前PLC类型相同的版进行下载
这是台湾永宏的PLC  永宏的PLC 功有强 好用 表情软件才3M多  比所有国产PLC软件都小 但功能还是挺强大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第一个提示 是说 你是不是要下载当前的程序 它和PLC现在有程序不一样 如果要下载 点是 就可以下进去了
第二个提示是 PLC的版本不一致 问你是不是要联机 你点是 它会自动改变与当前PLC类型相同的版进行下载
这是台湾永宏的PLC  永宏的PLC 功有强 好用 表情软件才3M多  比所有国产PLC软件都小 但功能还是挺强大嘀

所以永宏作为富士做Alpha5 Smart专用控制器用了。

楼主:
软件里面没有选择FBS-6OMA,4.5与4.6版本的选项

网友C:
1楼的是行家.

网友D:
估计一楼用的多

网友E:
没见过永宏PLC,,,

网友F:
一楼的是行家。

网友G:
没用过这款软件,看界面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H:
这个点“是”不行吗??

楼主:
我把一个功能指令删除,就可以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两个都点“是”可以下载吗?

网友J:
提示很清楚了

网友K:
两个都点“是”就可以了,

网友L:
软件才几m,很小了

网友M:
1楼的真懂

网友N:
是没有设置好PLC的基本型号

网友O:
你两个点“是”就对了,再更改一下PLC型号,改为你当前用的PLC型号就可以了,然后再联机,就把程序写进PLC里了!

网友P:
一楼同学很牛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