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it0没找到些shutdown()函数的地方

楼主(2014-12-05):
我看是训练手册108页的地方,找到exit0图标并放在窗口,但是没找到书上写表达式的地方。

楼主:
这是书上的图片

楼主:
这个解决了,在图形中需要把命令按钮选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组合物件的大小还不会调,用鼠标拉控制点都不好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图,把红框中勾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3ks,确实好了,可以调大小了。不过好像组合不是矢量的,放大有些发虚。

网友B:
確實是會發虛
因為原始的.jpg就那個大小
可以從網上下一些圖片來使用
引用 楼主:
3ks,确实好了,可以调大小了。不过好像组合不是矢量的,放大有些发虚。
InduSoft 大中華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