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各位大神,晶体管输出是什么意思啊,求详解,原理有吗?

网友A:
什么意思?
晶体管输出用于动作频率高的场合。容量小,0.5或者0.75a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晶体管输出是我们模电里学的那个三极管从基极,集电极,或者发射集输出信号的方式吗?是不是晶体管输出就是大概用一个三极管,然后从基极,集电极,或者发射集输出一个信号,它可以输出电流或者电压的具体信号是吗?

网友B:
就是24V供电了 一般0.5A电流了

网友C:
晶体管输出用于动作频率高的电流小的场合

网友D:
晶体管的比继电器的正常寿命要长

网友E:
这是使用三极管的其中两种工作状态:导通和截止。

网友F:
输出形式为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电压一般不高于Dc28v

网友G:
    最后输出级是晶体管(三极管,不是可控硅),仅适用于低压直流,但开关频率最高,可用作高频应用,比如伺服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晶体管输出是我们模电里学的那个三极管从基极,集电极,或者发射集输出信号的方式吗?是不是晶体管输出就是大概用一个三极管,然后从基极,集电极,或者发射集输出一个信号,它可以输出电流或者电压的具体信号是吗?

网友H:
动作频率高,电流小的直流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他可以输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具体输出多大,要看输出连接的是基极,发射集还是集电极是吗

网友I: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当开关用,开关频率比继电器高

网友J:
常用光耦驱动输出,有PNP和NPN两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可以输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具体输出多大,要看输出连接的是基极,发射集还是集电极是吗
   末级是三极管,输出是CE极之间的电子开关,不是基极。
   您的电子技术如果好的话,很容易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太牛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晶体管输出是什么意思啊,求详解,原理有吗?
就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进行控制,适用于高速脉冲输出,输出电流一般为0.5A。

网友L:
可以驱动一般为直流24V,电流500mA的负载,且动作频率要比继电器快!

网友M:
只是一种开关量产生的基理不同的产品

网友N:
各楼层的大神正解

网友O:
通断频率快,很多时候继电器的通断速度无法满足的。就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