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请教

楼主(2014-12-05):
伺服怎么选型,会的师傅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考虑机械负载,惯性,定位精度要求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选啊,根据机械算大约选什么功率的,惯量或者转矩大约选什么样的怎么算呢

网友B:
算扭矩,惯量等。有些是凭经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怎么算

网友C:
首先要知道功率、转矩、转速、负载惯性等要求;
根据这些要求先选个品牌,下载对应的产品手册来确认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根据机械估算或者计算大约的转矩,惯量,然后再去对技术样本啊

网友D:
问的太笼统了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