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大家看看

楼主(2014-12-05):
里面的呼叫CALL怎么没FEND和SRET的?还有黄色部分怎么回事?有的黄色部分还没程序也可以占用步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回头看看

网友B:
三菱的程序吧?遇到过几次

网友C:
程序是老版本软件编制的。

网友D:
楼主也是搞电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我也想弄明白这个电梯程序用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程序里面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怎么回事呢?求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

网友F:
还未了解过电梯程序;没有说明的话,我会看不懂。

网友G:
还有黄色部分怎么回事?有的黄色部分还没程序也可以占用步?

估计该程序是用手持编程器编制的,无论是用GX-Developer,还是用FXGP/WIN-C打开,都会出现黄色。
尽管不能显示梯形图,但可以用指令表将其打开,也就是说,不能显示的黄色部分实际上是有程序的,仅仅是触点数太多,不能也无法显示。

不过,该程序用GX-WORKS2打开时,只要将触点数设置13点(含13点)以上,黄色部分就可以完全消失。

网友H:
还没注意过这种情况

网友I:
老式简易电梯才用PLC吧,我看的好多都是专用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

网友G:
以上的程序只能看了玩玩,没有注视,没有输入、输出解释,能看得懂?除非是编程人,即使就是编程人,那么多信号,能记得住?尤其是没搞过电梯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以上梯形图中,估计应该是厅内、厢外呼梯部分。

网友J:
三菱的还得下软件,就不下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老式简易电梯才用PLC吧,我看的好多都是专用的控制器
合规电梯还有简易一说?
电梯改造用PLC多了去,现代商城滚梯多用PLC

网友L:
没有注释!很难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老式简易电梯才用PLC吧,我看的好多都是专用的控制器
合规电梯还有简易一说?
电梯改造用PLC多了去,现代商城滚梯多用PLC
这个会不会是货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老式简易电梯才用PLC吧,我看的好多都是专用的控制器
合规电梯还有简易一说?
电梯改造用PLC多了去,现代商城滚梯多用PLC
这个会不会是货梯?
你这个程序?
问他呀,谁给你的程序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