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现场有矿粉仓体15米高,直径15米,圆锥顶3米,脉冲雷达料位计安装位置距仓底16.5米,型号LM-RD_58PMGPJE2DDMA(DN150)输出4~20mA,应如何设置量程?

网友A:
安全液位高度应大于死区高度

网友B:
0到16.5

楼主:
盲区设0.8米,低位调整15.7米,高位调整设1米,定标18米,在停产时显示还算正常,但只要生产,有矿渣微粉进仓,就会显示满量程,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场有矿粉仓体15米高,直径15米,圆锥顶3米,脉冲雷达料位计安装位置距仓底16.5米,型号LM-RD_58PMGPJE2DDMA(DN150)输出4~20mA,应如何设置量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区设0.8米,低位调整15.7米,高位调整设1米,定标18米,在停产时显示还算正常,但只要生产,有矿渣微粉进仓,就会显示满量程,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无解
粉尘多,对雷达波产生干涉反射及能量哀减,造成雷达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区设0.8米,低位调整15.7米,高位调整设1米,定标18米,在停产时显示还算正常,但只要生产,有矿渣微粉进仓,就会显示满量程,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无解
粉尘多,对雷达波产生干涉反射及能量哀减,造成雷达傻瓜
是否得设粉尘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