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4-12-05):
维修变频器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合适啊  固纬  8135 台表合适吗  请大师推荐一下吧

网友A:
两表都要,要不你修什么东西.

网友B:
一部普通数字表,最好再加一个MF47指针表,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基本要求,如果你不差钱的话,这些数字表附加功能也很有用:真有效值测量、LOΩ、交直流电压双显示。三千多的FLUKE289显然更适合你。

网友C:
可以的,最好有块指针表,测测模块用。

网友D:
指针表,数字表看自己的使用习惯和经验了!

网友E:
现在不太用指针表了

网友F:
各有长处吧,工具是多多益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维修变频器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合适啊  固纬  8135 台表合适吗  请大师推荐一下吧
数字和指针表都应该有。数字表最好用4 1/2位的真有效值的;指针表现在只能有MF47型可选了。

网友H:
各有所长吧

网友I:
什么年代了,强烈推荐数字化

网友J:
两个表都用,配合使用

网友K:
两个都要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