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士林PLC的电源板  直流高压只有260--270v  是哪儿的原因  该怎么查

网友A:
那看看电容怎么样啊

网友B:
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C:
交变值好像有300V

网友D:
检查交流电源输入是否足够220V。
检查电源板上的桥式整流电路,每个二极管是否正常而不被击穿。
电源大滤波电容的检查,一般只有用代换的方法。

网友E:
找块三菱fx0N-40/60的电源板直接换了吧

网友F:
估计电容问题多啊

网友G:
可能电容有问题了吧。

网友H:
还是采取ZCMY 版主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I:
整流,滤波电容

网友J:
维修步骤:先断电用万用表检查电源板上元件的好坏,更换后在上电测试滤波电容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