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进口固态继电器比如快达,赛德都有CE认证,CE认证里面包括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use in an explosive atmosphere 爆炸环境下的电气设备 可是都没有单独的防爆等级认证,求解在爆炸环境下的电气设备是否能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没有触点开关,是电子开关,无动作火花产生,所以用于防爆场合很适合。

网友B:
从实用上看是更好,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认证的再好用了也不合格啊

网友C:
楼上说的倒是很现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口固态继电器比如快达,赛德都有CE认证,CE认证里面包括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use in an explosive atmosphere 爆炸环境下的电气设备 可是都没有单独的防爆等级认证,求解在爆炸环境下的电气设备是否能使用固态继电器
   将进口的固态继电器装在防爆电控箱内就满足防爆要求了,外置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E:
防爆的也要层层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没有触点开关,是电子开关,无动作火花产生,所以用于防爆场合很适合。
在防爆箱里应该比接触器好用。

网友G:
这个不能马虎,一定要有专门的防爆等级认证

网友H:
这种作为器件的电气按装在配电柜中都是看整体的防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