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lc

楼主(2014-12-05):
有两个3U的PLC和一个屏,我想要两个PLC想连接,有这种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的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3U的PLC和一个屏,我想要两个PLC想连接,有这种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的线吗
一个屏链接两个PLC的话,一般情况下,两个PLC都要加485BD的了,然后协议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网友B:
那真得是485模块了。屏得485接法。你没描述明白接什么牌子plc

网友C:
只需要将两个PLC连接起来?
屏呢?不需要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3U的PLC和一个屏,我想要两个PLC想连接,有这种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的线吗
一个屏链接两个PLC的话,一般情况下,两个PLC都要加485BD的了,然后协议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用一个422BD去连接屏,然后找根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线连PLC可以吗

网友D:
用两个485通讯,那屏还是没有直接连接两个PLC,看你的屏有没有同时连接两个PLC的功能。

网友E:
看看屏是否支持2路232,支持的话不用加任何模块

网友F:
两个plc好像应该用485bd模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3U的PLC和一个屏,我想要两个PLC想连接,有这种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的线吗
一个屏链接两个PLC的话,一般情况下,两个PLC都要加485BD的了,然后协议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用一个422BD去连接屏,然后找根两端都是圆头8针的线连PLC可以吗
422BD走的是编程口协议,貌似只能1对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