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白屏

楼主(2014-12-05):
受到售后的小屏,显示白屏
换屏就好了,不过还是想把这块屏给修好。就去网上找资料,都是说信号没有或者负压没有了
不知负压在哪里只能一个一个芯片对比,反正这里有好的屏
主控制器RA8835A
不知干什么用的smc51542
对比几个点的波形和电压,没有问题。
液晶驱动芯片
测量此芯片的VEE,发现不同,好的是-17V左右,坏的有-22v。可见确实是负压什么有问题

找到下方的14脚芯片只印有064 JRC字样,JRC我知道是日本的芯片公司。064是什么不清楚,网上搜了搜原来是NJM064运放
比较各点电压,还是负压偏高,量从主板过来的线没有这个负压,应该是由LCD上自己产生的,最后看到角落附近的5脚小芯片,原来他就是产生负压的AIC1653g
资料一查,3脚基准电压一比较,正常1.23,坏的1.0,更换此芯片负压正常了。
屏幕显示了
调节负压电路边上的电位器,原来这个负压有点类似亮度调整,负压越大,亮度越亮。

网友A:
不错,高手。
以前也修过液晶显示器白屏的现象,原因就是液晶面板后面的薄膜驱动电路的供电保险断了。

网友B: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smart700 白屏 主板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我300元收的没想到是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smart700 白屏 主板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我300元收的没想到是个坏的。
应该可以,网上说白屏比黑屏好搞定

网友C:
楼主太强悍了,平板的屏能修么?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啊 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E:
赞一个,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F:
楼说高手。

网友G:
这都会修   啊呵呵

网友H:
这个能修
的确是厉害
我修不了

网友I:
确实是高手

网友J:
真牛啊,羡慕死我了。

网友K:
维修高手了,搞清楚原理的维修了

网友L:
楼主是不是对弱电很精通啊

网友M:
这才是维修的价值,换屏得好多大米啊

网友N:
楼主太厉害了,这么复杂也能修好

网友O:
应当说每台坏的都不一样,所以要肯动手,肯动脑;

楼主:
不贵也就700

网友P:
楼主的维修水平很高,图文说明的很详细。

网友Q:
碰到过黑屏没修起来

网友R:
楼主真高手啊,屏幕闪烁怎么回事啊,楼主能修吗?!

网友S(2015-01-05):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T(2015-03-28):
讲的非常到位!

网友U:
楼主厉害,写的很详细

网友V:
高手高高手

网友P:
回复 网友W: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X:
这才是维修大师,学习了,谢谢分享,期待下次的精彩`````

网友Y: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赞

网友Z:
值得好好向您学习,触摸屏,我这里乱七八糟的还是满多的

网友AA(2015-04-29):
对电路不了解,只能羡慕楼主

网友AB:
真厉害啊  向你学习

网友AC(2015-11-20):
我以前也修过白屏故障,但都是简单,易发现的问题,查到芯片直接就放弃了。楼主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AD:
对电路原理很熟,高手!

网友AE:
上次我修理黑屏,是电源坏了,很简单搞定

网友AF:
负压不是亮度是对比度

网友AG:
楼主没有图纸都能修啊,厉害。对原理是相当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