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在线PH计问题维护

楼主(2014-12-05):
E+H的在线PH计在正常使用的时候PH值会突然消失出现横杠没有PH值和温度显示,求教大神这个怎么处理,另外这2张图片的ATC和MT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前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干扰?
至于后一个要看说明书了,这个应该是厂家定义的

网友B:
会突然消失出现横杠没有PH值和温度显示,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C:
PH是不是没有单位

网友D:
出现横杠是输入超出还是没有输入?

网友E:
断电后重启还不行就检查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或者确认探头

网友F:
探头脏了,需要拽出来清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应该不存在的,边上没有别的强电用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没用,而且还会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是不是没有单位
不仅没有单位数值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的时候还能正常显示,可能是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探头是干净的

楼主:
PH计问题已解决,探头拆出来发现是电缆和探头连接的地方进了溶剂,更换电缆后恢复正常。

网友F:
厂里几台pH在线检测的哈希人员给了一瓶样液要求一月比对一次,这太麻烦了,于是成了摆设,指标控制还是传统取样人工化验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探头有问题也是输入部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常的情况是一个月校准一次,有需要的话随时要校准,校准的缓冲液一般是2种PH4.O和9.18的或者7.0的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如此

网友F:
这东西太娇气很不适合工业长时间周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