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前几天发了一个贴(电磁阀交流与直流能互换吗)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6579
有的说能换,有的说不行,我又找了两个,一个直流,一个交流。看图,看线圈,动铁芯,两个都一样,不知交直流的区别在哪里,继电器就能看出交直流的区别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因为交流用在直流电上肯定不动作加上会烧掉。个人意见。

网友B:
区别就是,直流和交流线圈的线径和匝数设计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区别就是,直流和交流线圈的线径和匝数设计不同。

网友D:
试了吗lz,我还没试呢

网友E:
想来,如果设计不是交直流两用,应当是不能互换的;原因可参考2楼。

网友F:
我试过,因为安全问题,交流220的换成DC24的,伐没换,换的线圈,没啥不合适,动作正常,半年了,现在还可以。

网友G:
我一直觉得直流比交流的耐用,就是成本大点

网友H:
我是没太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把220V的线圈换到原来上24V线圈的阀上吗?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只要内径一样就行。
还是说的是把24V的线圈接上220V的电源用啊,这个是一定烧的。

网友I:
  直流寿命长啊。

网友B:
电磁阀上可以互换但前提是,交流必须用交流供电,直流必须用支流供电,否则线圈烧坏。

网友J:
这个我说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上可以互换但前提是,交流必须用交流供电,直流必须用支流供电,否则线圈烧坏。
就是这样。

网友L:
交流线圈吸力大,但若阀芯卡住不动就会烧线圈

网友M:
我看你很有前途的,这么有钻研精神

楼主:
谢谢了以上各位

网友N:
交流阀和直流阀不能互换,直流阀漆包线匝数少、线径粗;交流阀线径细、匝数多。

网友O:
我这用一款电磁阀上面标着交直流24伏

网友P:
换着用?你太看的起线圈大哥了吧?

网友Q:
楼主很细心啊!赞一个!

网友R:
楼主把两线圈彻底解裂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S:
试试就知道了!动手试玩吧!

网友T:
看着结构一样,是不是秘密在线圈里?,为什么继电器交直流的铁芯有区别

楼主:
有时间解剖两个看看

网友U: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因为安全问题,交流220的换成DC24的,伐没换,换的线圈,没啥不合适,动作正常,半年了,现在还可以。
不会吧,我这边有一次电工装错了,是除尘器喷吹阀,220V电源上用了DC24V的,当场就挂了,程式控制仪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