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激多谐振荡器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4-12-05):
这个怎么自激震荡的....

网友A:
s1按下,BT通过R1给C1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大于0.7V,VT1导通,VT2导通,BT通过VT2给C2充电,由于R3电阻比较小很快充满,VT2回路没有电流被截止,此时相当于VT1 基极被加上负电压VT1也被截止。C2通过BP放电,当C2上的电压放完,基极电压上升到可以导通时,又周而复始开始了,当C1上的电压最终通过R2,VT1基极-》VT1发射极放完后。震荡结束。

网友B:
你这课本下面无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但是没说怎么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容充放电是哪个极板,还有VT2回路没有电流??VT2不能通过喇叭放电么?

网友C:
一楼说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才疏学浅,看不懂啊...

网友D:
这个好办,在学校电工实验室,自己把这个电路搭起来,然后用一个双踪示波器,观察C1与R1节点电压波形,C2与VT2节点电压波形,对比他们的相位差,即可分析他们的充放电过程。这样的实验,完全是自己求证的过程,再回过头来读教材,就完全会明白这个典型电路的工作原理了。学校的实验室,是对所学专业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求证。所以实验可以解教科书中的惑

网友A:
现在我用电脑仿真做得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A:
vt1基极加了负电压截止,所以vt2截止了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是C1和C2交替充放电,实现自激振荡。

网友A:
回复 网友D:
c1的作用是启动Vt1从而控制C2放电时间,改变震荡频率。从而实现音调变化。

网友A:
百度上有人问同样的问题。

看起来其构思是r1r2为v1提供初始ib,然后v2的集电极电压升高并通过c2r3反馈到v1基极完成前半周过程,随着c2充电结束,c2r3支路对v1基极电流的贡献消失,并且r1r2的取值不足以维持v2的饱和,v2集电极电压开始降低并再次通过c2r3支路抽取r1r2流向v1基极的电流,于是后半周过程开始。c1的存在使v1的偏置条件在开始震荡时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定性分析是使频率开始时稍高

这个C2,R3回路和自激振荡的开关电源的回路是一样的。

网友D:
由两个三极管和一个RC组成的自激震荡电路,没用过,所以没有去仔细的推敲楼主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但是用集成运放组成的三角波自激电路,我用过,也分析过。原理应该与楼主这个电路差不多。

网友E:
这个是互补多谐振荡器,s1闭合vt1,vt2导通,c2正反馈到vt1,c1上的电压决定c2放电时间。

网友F:
电路学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