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仿真时间问题

楼主(2014-12-05):
大家看看,我把T0变化的值传送到了D5,再用D5除以1000存在D1上在文本上显示出来,大家对比图1和图2,D5的值是越来越大,为什么D1的值反而变小了?然后我在文本上看到的D1的值是从大到小变化的,怎么回事啊?因为PLC内的定时器单位是毫秒,文本的要转化才能对得上,大家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A:
秒和毫秒关系,做个运算

楼主:
能举例说明下可以吗?

网友B:
看你的图是1000除以D5啊,那当然就这种状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是1000除以D5啊,那当然就这种状态啦。
不是啊k1000是被除数来的。。。

网友C:
楼主的图是1000除以D5啊。

网友D:
看来数值运算倒了

网友E:
D5的值不断在变化,应该是从小变大,那么1000/D5的结果肯定是越来越小的。

网友F:
台达的PLC吧;
除数与被除数你搞混了吧

网友G:
看来需要请教下小学老师了。。。。。详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H:
应当如4楼等所说。

网友I:
去下载个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J:
搞错了啊

网友K:
大家都说对了,应该是除数与被除数搞反了。

网友L:
仔细看看啊,多想一下自己就发现了

楼主:
是自己将除数与被除数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