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我想请教下在陶瓷厂装变频器有什么要求和配件吗?

网友A:
陶瓷厂的环境很特殊吗?能否介绍下要安装变频器的环境状态?粉尘?潮湿?高温?

网友B:
陶瓷厂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C:
估计是高温 高湿度,粉尘吧。

网友D:
我在陶瓷厂呆过,主要是粉尘和高温,湿度的话还可以,最要的是粉尘!

网友E:
我主要就是安装陶瓷厂变频器的,就是飞尘多一点,高温还好。变频器外漆多刷几层

网友F:
应该不用专门的变频器,粉尘多,防护得从电柜入手,做好维护保养。。。

网友G:
陶瓷厂装的变频器没有特殊要求,做好防护及散热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