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硬件:FX3U-64MT一台 MRJ3-40A伺服一套
伺服设定位置模式   控制方式:脉冲加方向
故障现象:电机正转在输出脉冲频率为5000左右时脉冲不丢失,发多少就收多少;加大输出脉冲频率后脉冲就会丢失每次丢几十个
         电机反转时输出脉冲频率不管大小,脉冲都不会有丢失
现在换了几个电机和驱动器都是一样的问题,各位大佬们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是不是手轮控制?换算下频率值是否超过电机最大转速了。

网友B:
正转反转不同的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把升降速时间拉长点试试。

网友D:
把分子分母改改,让数值5000为需要的最高速度试试。这样最高速5000能达到你的要求,然后3000 2000也能不丢步。我现在做的一个2轴数控超声波焊接机,就是最高速1500就够用了。好像是300:1忘记了。

网友E:
监控一下看看。伺服有没有收到这么多脉冲

网友F:
确定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