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客户要求用永宏PLC,考虑到成本选用B1系列PLC,以前没用过永宏,第一次用,选永宏的低端机,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B1系列的扩展模块能用到FBs上去吗?

网友A:
永宏PLC便宜  你具怎么用 B1 B1Z 等体积都非常小 适合一些点数不多 空间又小的场合 如果是有较大电箱建意用FBS 系例

网友B:
永宏我自己没用过,但西子奥的斯以前扶梯上用的多的。

网友C:
B1 系列的没有用过 只用过FBS系列的  还行

网友D:
不能,B1只能用B1上,有需要介绍和了解可以联系

网友E:
永宏PLC性价比高,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永宏我也刚用过,还行

网友G:
了解过,没用过。

网友H:
还可以。普通应用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