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5):
本人使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通过采集的脉冲来做步进动作,还请大侠指导。编码器的脉冲是1000/转。我如何将设定的位移以及旋转编码器所得到的脉冲进行关联?
譬如我假设位移100mm,编码器旋转10转,也就是10000个脉冲,通过C235我记录到10000个脉冲,我怎么从C235里面取出这个值来跟我设定的值比较?同是控制电机停转以及复位C235呢?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等,把手册拿过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的有点模棱两可才求教的啊

网友B:
高速计数,运算,得到距离,比较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的有点模棱两可才求教的啊
   给自己点信心和勇气。

网友C:
加油,建议用高速比较指令,复位很简单,直接清零即可,或用RST。试试看!

网友D:
DHSCS  k10000 c235 m100

网友E:
计算呗,看看编码器转一圈实际走多少距离

网友F:
版主已给出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昨天看手册就按照指令编写了。得到的M1000的数据为1。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为1就说明计数值到达了;复位可以用RST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真心感谢!

网友D:
其实你找本Fx系列用户编程手册,上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手册内找到答案!

网友G:
版主一条指令就解决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