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6):
用宏指令写了个东西  就是时间到了就显示窗口20;在窗口20输入密码后就跳到窗口11.

short ai,aj,ak
char al
GetData (ai,"Local HMI",LW,9022,1)
GetData (aj,"Local HMI",LW,9021,1)
GetData (ak,"Local HMI",LW,9020,1)
GetData (al,"Local HMI",LW,25,1)
if ( ai==2014 and aj==12 and ak==06 ) then show"窗口_020"
if ( al=‘2837110 ’) then show"窗口_011"
else
end if
请帮我看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为了对付欠款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这个要怎么做啊?要不你给我一个例子?

网友C:
呵呵!现在的工程尾款就那么难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咱不谈钱   就说说这个怎么做吧?

网友D:
还是把钱结清的吧!生意不还好做,赚的都是辛苦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醉了!!!

网友E:
可以用plc来做

网友F:
三步:1、写一个周期执行的宏指令,判断时间,弹出页面;2、在弹出的页面里输入数据,完成后再执行另一条比较,弹出相应的页面;3、弹出的页面号用LW0控制,也就是说设置PLC控制功能,在触摸屏软件里有一个PLC控制,去那里进行设置;
因此,你上面的程序要分开两个来写,另外窗口的编号不是用show,而是设置寄存器的数据,弹出相应的页面;

网友G:
对小人这个没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例子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例子给我看看759444201@qq.com

网友H:
第一   威纶通官网范例教程中是有定时式资料锁屏的示列的   你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第二   then  shown “窗口20”   你这样写估计程序是不认的   你要先在short中在定义一个变量  如a    then a=10  setdata(a,local hmi,LW 20,1)这个地址20 是需要在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中定义好的    你再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谁知道呢?我又不管收钱,只是领导是那样要求的

网友J:
个人觉得在PLC里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各位!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搞定了
搞定了就好!恭喜楼主!

网友K(2015-06-09):
回复 楼主:
可以发奋资料我看看吗你怎么做的用宏指令用plc 写触发我会做但是用宏指令写我不会谢谢我的邮箱是9781155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