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6):
  操动失灵表现为断路器拖动或误动。由于高压断路器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是正确动作并迅速切除电网故障。若断路器发生拖动或误动,将对电网构成严重威胁,主要是扩大事故影响范围,可能使本来只有一个回路故障扩大为整个母线,甚至会全所、全厂停电;如果延长了故障切除时间,将要影响系统的运行稳定和加重被控制设备的损坏程度;造成非全相运行。其结果往往导致电网保护不正常动作和产生震荡现象,容易扩大为系统事故或大面积停电事故。

  导致操动失灵的主要原因有:操动机构缺陷;断路器本体机械缺陷;操作(控制)电源缺陷等问题。

  操动机构缺陷

  操动机构包括电磁机构、弹簧机构和液压机构,现场统计表明,操动机构缺陷是操动失灵的主要原因,大约占70%左右。对电磁与弹簧机构,其机构机械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卡涩不灵活。此处卡涩,既可能是因为原装配调整不灵活,也可能是因为维护不良所致、造成机构机械故障的另一个原因是锁扣调整不当,运行中断路器自跳多半是此类原因。各连接部位松动、变位,多半是由于螺钉未拧紧、销钉未上好或原防松结构有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松动、变位故障远多于零部件损坏,由此可见,防止松动的意义并不亚于防止零部件损坏。

  对液压机构,其机械故障主要是密封不良造成的,因此保证高油压部位密封可靠是特别重要的。

  对机构的电气缺陷所造成的事故,主要是由辅助开关、微动开关缺陷造成的。辅助开关的故障多数为不切换,由此往往造成操作线圈烧坏。除此,故障还有是由于切换后接触不良造成拒动。微动开关主要是指液压机构等上的联锁、保护开关。有sw6型断路器的事故统计资料表明,其微动开关故障约占其机构电气故障的50%左右。除辅助开关、微动开关缺陷外,机构电气缺陷中比例最大的为二次回路故障。

  断路器本体的电器缺陷

  造成断路器本体操动失灵的缺陷,皆为机械缺陷。其中包括瓷瓶损坏、连接部位松动,零部件损坏和异物卡涩等。

  为了避免运行中灭弧室的油漏进三角箱,一般都把导电杆动密封调得很紧,当夏季气温上升时,动密封往往会把导电杆抱住,当断路器接到分闸命令时,导电杆运动要克服此抱紧力,往往晚几十至几百毫米才能完成分闸动作。对这种“晚动”现象,在事故后仅检查断路器不易查出,只有看故障录波图才能发现。为了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在sw7-220型少油断路器检修工艺中已对导电杆的拨出力的允许范围作了规定,只要认真执行检修工艺,运行中便不会发生“晚动”事故。

  操作(控制)电源缺陷

  断路器的操作电源缺陷,也是造成操动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操作电源缺陷中,操作电压不足是最常见的缺陷。

  其原因多半是由于电站采用交流电源经硅整流后作操作电源,在系统发生故障时,电源电压大幅度降低,或虽有蓄电池组,但操作电源至断路器连线压降太大,使实际操作电压低于规定的下限。例如某变电所因一条配电线路发生故障,断路器在重合闸时爆炸;另一变电所44千伏线路相位接错,合闸并网时断路器爆炸。这些都是由于硅整流电源由本变电所供给,当线路故障时,母线电压降低所致。建议采用蓄电池和储能式操动机构,对已有变电所进行操作电源改造和完善,并加强管理。
厦门施耐德宝光电气有限公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厦门施耐德宝光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储能式的。其实环境温湿度和5s是很重要的。再认真落实好训练保养工作就比较稳妥。

网友B: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C:
很久没操作刍

网友D: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E:
操作机构的缺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