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铜条当母排用可以吗?

楼主(2014-12-06):
如题,控制柜体积小,安装汇流排不方便,想用这种接地铜条当母排,三相线接在这个上,然后用其它接点。
如果可以,这种8*12的,宽8厚12,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A:
做好防护是可以的,8x12=96mm2,然后中间有洞,就不能当做96mm2了,算50mm2差不多,那么就可以过150A的电流。(铜牌本身。

网友B:
不支持使用这样的母排!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支持。

网友D:
2楼和3楼不支持这样使用。能说出为什么不支持的理由吗?没有理由,只有结果,这个没有说服力呀。
假如这个件(楼主的示图),材料是铜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是铜质材料就可以。当然,这个玩意一定要做好标记或防护,不能被人触摸到。要有触电危险的标记和警示。

网友E:
见过用的 挺好的 美观也很方便 可不是你这种 是种平排无孔的 你这种是黄铜带孔的 得降额很多小功率用吧 再者你这个容易滑丝

网友F:
那就直接铜排,导线做好线鼻子固定在铜排上好了。

网友G:
不知能否做好绝缘或隔离处理。

网友H:
不安全啊

网友I:
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要控制好电流,做好安全防护。原则上是不能这样做的。

网友J:
还是安全第一,差不了几个钱

楼主:
铜排做好后,需要用绝缘子固定,自己还要打孔,镀镍,嫌麻烦,有这种现成的,用起来要方便点

网友K:
可以用,但是,不符合电气安全规范。

网友L:
可以用,不过不规范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M:
推荐使用母线连接夹,直接固定到铜排上,铜排不用打孔,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N:
当母排肯定不行的,首先螺母过不了关,压接不牢母线,容易引起拉弧。

网友O:
母线排一般用紫铜条,而接地排一般用黄铜条。

网友P:
这种接地排不支持使用在大电流场合!

网友Q:
有隐患,人的手是不是容易触及?

网友R:
引用 网友D:
2楼和3楼不支持这样使用。能说出为什么不支持的理由吗?没有理由,只有结果,这个没有说服力呀。

假如这个件(楼主的示图),材料是铜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是铜质材料就可以。当然,这个玩意一定要做好标记或防护,不能被人触摸到。要有触电危险的标记和警示。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S:
这种螺丝容易滑丝,还容易断,还是紫铜比较好。

网友T:
不建议,起码材质不好,不好固定,难做好防护,安全上面打折扣。

网友U:
引用 网友O:
母线排一般用紫铜条,而接地排一般用黄铜条。
赞同楼上

网友V:
技术没问题但一定做好标示,大家习惯接地了,别人在把其当接地就完蛋了

网友U:
中间有孔的,通流能力不能和同规格母排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