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假如按下触摸屏上的按钮M0,PLC当中的M0随时接通吗,不像X必须要等扫描周期开始时采集到信号才接通吧??
目前没有设备做试验,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问一下,
我感觉应该随时能接通,不知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要等扫描周期

网友B:
这个不仅要等扫描周期还要看你屏设置的

网友C:
  还要通讯等。

网友D:
一般来说有CPU芯片的都有扫描周期的.

网友E:
是要等待扫描周期的。

网友F:
这个就如同鼠标键盘一样的操作对于电脑CpU的频率一样

网友G:
要等待扫描周期的。

网友H:
呵呵;你的按的时间、触摸屏反应的时间再加上传到PLC里,肯定比PLC的扫描周期要长的多的多;

网友I:
必须等扫描周期,输入点有的还有实时更新功能,m是没有的

网友J:
肯定扫描周期了

楼主:
意思是说,触摸屏的M0信号传给PLC,PLC不会马上接收这个信号,必须要等扫描周期开始时采集到才会改变M0的状态,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触摸屏的M0信号传给PLC,PLC不会马上接收这个信号,必须要等扫描周期开始时采集到才会改变M0的状态,是这样理解吧???
要等待的是通讯时间。

至于扫描周期还真的不用介意,哪怕PLC处于Stop状态下依然可以更改M的状态,但是在PLC切换为Run状态时,那就要看具体品牌的PLC是如何处理Stop状态更改为Run状态时的寄存器初始化的问题了。

有些厂家会清空M的状态,有些厂家不会。

网友L:
我想应该和外部输入点是一样的!按照PLC的工作过程,输入采集——内部运算——输出刷新!触摸屏的信号应该是在输入处理这个过程中采集的!!

网友M:
这个问题有什么实用的应用吗?

楼主:
这个如同PLC工作原理,没考虑到这点,有可能会撞机。

网友N:
不仅有扫描周期,还有屏和PLC通信的时间!

网友O:
这个要更长点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P:
工控设备编程大多数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什么通讯时间,什么扫描时间。
只需要考虑你自己准备怎么用就得了。
除非你自己硬要钻牛角尖,非得斤斤计较那几毫秒的扫描时间,几十毫秒的通讯时间,恨不得它马上变成0毫秒时间扫描,0毫秒时间通讯。
不过好像0毫秒的设备还没有研发出来呢

网友Q:
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吧

网友R:
屏上的M0是否和PLC的M0是一样的

网友S:
扫描周期很短的,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T:
触摸时间+HMI与PLC的通信时间+PLC扫描时间

楼主:
不知是我没讲明白意思还是别的,
不是在乎传送时间的长短,而是:要等扫描周期开始时接通,还是传送过来后随时可接通

网友U:
扫描周期扫描到了就接通

网友V:
理論上要等掃描時間,不過現在的PLC程式掃描時間都非常的短
不需要太鑽牛角尖

网友W:
现实的情况就是你按了之后就动作了,好比M0输出到Y0,按了后Y0就动作了

网友X:
一般扫描周期很短的,你们都把别人绕晕了,当MO作为输入时,点击触摸屏上MO,对应PLC 的MO输出侧响应

楼主:
做过实验,要等扫描周期开始时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