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伺服电机

楼主(2014-12-07):
本人刚学plc现想用三菱fx2n+1pg模块+伺服电机做如下控制,先移动到下面第一行那个点,再到第二行依次类推,总共往上移动36行,也就是第36行有36个点,行与行之间,点与点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每个点上停顿做动作,动作完成了再到下一个点,请教师傅给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A:
每行的点的距离一定,好做,就是写起来麻烦

网友B:
用顺控指令加数据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写个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说详细点啊

网友B:
这么久了还没做出来吗,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点数多,但都是在做重复动作,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想办法让程序共用,只是往程序里面填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学啊,我想的大致思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不知从何下手啊。。。能给个大概的程序学习下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能加我qq吗,454144216

网友C:
这个需要定两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哪两个点?能否详细指教下?

网友C:
就是定行距和间距啊,不管多少个点,运算一下就可以了,你仔细看一下,因为你这个是行间和距间是一样的,有规律的

网友D:
PLC写这种程序很麻烦的,而且变更样式后,重新写程序很烦恼,建议你试试两轴控制器!能省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