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件叫什么

楼主(2014-12-07):
氢气压缩机压力检测取压口上安装的,看内部结构相当于一个隔离设施,隔绝氢气且把氢气压力通过膜片传递到压力表、压变的引压管中
不知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好像是压力保持阀,不敢确定

网友B:
隔行如隔山,不了解,呵呵

网友C:
不知道,没用过这样的装置

网友D:
是不是比例调节阀?
http://www.autotad.cn/

网友E:
有用过可以隔离有害气体外泄或饮料气体接触空气

网友F:
是减压阀吧。

网友G:
就一隔膜装置。

网友H:
这个要看实际的工艺
基本上就是压力保持,压力调节。

网友I:
敢问是泄压阀吗?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一隔膜装置。
想知道具体怎么称呼

楼主:
只是一个取压隔离.附件不起调节作用

网友J:
没见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K:
不太明白,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L:
机械了解的较多吧

楼主:
应是一仪表压力转换传递附件

网友M:
这是贵公司的装置吗?其实压力表可以用我们的无线压力变送器代替,无需布线,在上位机显示数据或者是我们的无线数据接收显示器。

网友J:
材质不错,是取压的法兰阀

楼主(2015-04-30):
回复 网友N:
前几天去压缩机房溜达,正碰上沈鼓的人员在调试,询问得知其叫气阀,是用来控制压缩机功率和负载的气控阀,通过电磁阀控制仪表风来控制气阀的开关,属于机修范畴的设施

网友O:
好高级的样子
本公司经营变频器,触摸屏,PLC,仪器仪表,压力表的维修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