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请求哪位大师指点或提供电子线路图

网友A:
呵呵,这个东东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B:
这个描述的太笼统了
很难说

网友C:
这个电路图不好找,还是换灯吧。

网友D:
  再买只同样的灯或换个思路重新买个另外的灯。

网友E:
也还没有使用过无极灯。
不知可否画出电路图。

网友F:
没听过无极灯,不清楚,可按型号百度。

网友G:
没见过,发照片看看吧

网友H(2015-01-24):
是交流220V变高频电源(好像是22兆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