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请大师指教  端子代号 FC  FB  FA +V ACM OCM FRQ DCM2 ES JOG AD2 DCMI VRF IRF OLW UPF DRV R/M AD3 3DF RR FR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哪儿有说明书  买也可以

网友A:
找百度问问

网友B:
网上就有啊。或是在他们公司网站下载

网友C:
百度,这个不难

网友D:
查看说明书

网友E:
这个说明书、用户手册都有的

网友F:
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G:
网上应该能查得到的。

网友H:
这个要查说明书,外部端子与参数的改变有关

网友I:
来点实际的吧,楼上的都是打酱油的
FA\FB\FC:异常报警信号输出;+V\VRF\IRF\ACM:运行频率模拟量输入,VRF为电压信号,IRF为电流信号;
OCM\FRQ:频率计端子;OLW\UPF\DRV:开路集电极输出,OLW为过载报警,UPF为频率一致输出,DRV为运行输出;
DCM1\DCM2:数字信号公共端;ES急停, JOG为点动, AD2为第2加减速, 2DF为2速, R/M为空转停机或报警复位, AD3为第3加减速, 3DF为3速, RR为反转, FR为正转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