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由于变频器的节能、便于控制等n多优点而被应用在越来越多的工业设备上,但同时它对周围模拟信号的干扰问题一直是让人们头疼的问题,对这种干扰,通常都有哪些控制和防范措施呢?

网友A:
加磁环   用屏蔽线

网友B:
信号线缆单独走线,用钢管屏蔽。

网友C:
最主要的是安装布线要按照规则去做。然后才是一些小窍门,如果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位,那采取啥措施都无济于事。有关变频器的安装布线EMC规则,不是一两条能说清的,十几条规则呢,还是看书吧,那里总结的可全了。

网友D:
变频器加装电抗器抑制谐波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E:
干扰有多种,不同干扰不同方法,特别是谐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