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请问各位师傅pro face ast3501-c1-d24用什么软件编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pro face ast3501-c1-d24用什么软件编程谢谢

ProEX。

网友B:
正常3.5版本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

网友C:
官网下,最新版的都能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