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2-07):
今收到一台易能EDS800-2S0015,开关电源电路不明原因炸,调整管,及周围贴片元件炸坏,看不起数值。有哪位老师能提供开关电源电路元件的具体数值。拜谢。

网友A:
这维修难度有点大,看外观没事的器件不一定就是好的,且性能是否下降,也要检测

网友B:
看型号是220V  1.5KW,这么小的没必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