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适当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是否可以减少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呢?如果是,施耐德ATV71有这个参数吗,在哪设置?

网友A:
降低后电机噪音会大些,但对外部干扰的确会变小!

网友B:
应该有吧,很多变频器都有的。看看手册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吧,很多变频器都有的。看看手册的说明
应该是会有的是吧!

网友C:
   这个参数要均衡考虑,查看手册,找‘载波频率’这个参数。

网友A:
功能代码SFr,设置范围1~6k

网友D:
不能设定太低,电机噪声会大。

网友A:
呵呵;ATV71最高设置也只有6KHZ,属于很低的了;

网友E:
今天就被载波频率害了一下,一台老国产变频器载波频率被设的很大,都干扰其它几台设备。

网友F:
我一般就是用他的默认设置。1-4k以内。越低越好。噪声大点就大点,别干扰别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网友G:
一般变频器应该都是可以调整的

楼主:
设的过低电机噪声会变大,过高又容易对相临电子设备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就是用他的默认设置。1-4k以内。越低越好。噪声大点就大点,别干扰别人就行。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