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7):
  这是浆液泵冲洗水电动门。
  脱硫浆液循环泵是从吸收塔底部抽石灰石浆液通过喷嘴雾化于烟气中的(鼓泡塔则),使烟气达到饱和状态,也使进入吸收塔内部的烟气温度降低到60℃以下,以保护吸收塔内部的玻璃鳞片和玻璃钢等防腐材料不被高温烟气损坏。
  浆液循环泵通常使用机械密封,密封冲洗水是工业水引至,压力高于泵内压力,防止流体外流,起到冷却密封作用。当密封装置损坏或冷却水压力低或断水设备运行时,易造成机封松动,浆液从泵轴及机封处漏出,甚至损坏机封和泵轴。如是密封水断水,应立即检查是否有误关阀门(手动、电动),如不能保证密封水量,因停泵检查,恢复后再启动设备。

网友A:
水泵一般都是机械密封,缺水运行会发热导致损坏。楼主这段时间发的泵够多的

网友B:
那个电动执行器看着很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