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不能启动

楼主(2014-12-07):
我们单位有一台用3.7KW的LG变频器的机器,开机报GF,接地故障;查电机没问题,还是换一台同样功率的电机开机,还是报GF,不接电机能正常运行不报GF,后来换了一台小功率的小电机能空载运行。这台变频器是坏了吗!?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能叫它正常运行呢?求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有没有检查过输出线嘞?

网友B:
肯定没坏,仔细查下先。

网友C:
如果确认电机没问题,正常使用的设备,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电机很线没问题就是变频器问题啊

楼主:
我也想过线的问题,用条新线还是开机就报GF,不过明天就有一台变频器更换了,试过后就告诉大家。

网友E:
什么系列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F:
换主板试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基本确定是变频器故障,维修过很多类似情况变频器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这种故障也不少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呀!

楼主:
谢谢大家,用一个代换后,证明是变频器坏了,会修的师傅能说明一下这个变频器的故障?

网友J:
报GF一般是主板的六路驱动信号不正常或者驱动板驱动电路故障  互感器也可能  拔了就知道

网友K:
电流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