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单位一台三菱E540变频器,5.5kw.上电无显示,拆下拿回维修室,清理灰尘,测量模块完好,无短路的地方,也没有明显的坏件,接电试机,开关电源有吱吱的声音,电源启动不启来,在次停电测量,未发现有问题,在上电,测试电源Ic:M51996,测电源脚电压稳定在13v,电压有点底,正常应该有16到17v.测量电容容量正常,测量其于脚电压,均只有0点几伏电压,当测第十五脚,电流检测脚电压时,表笔刚接触到IC引脚电源正常启动了,但表笔一拿开又停震了,反复几次都这样,以为是接触不好,仔细检查没有问题,测该脚所接的电阻阻值正常,但该脚有一只小贴片电容,一直没引起注意。后来把该电容换掉,试机正常。

网友A:
拍张图片上传会更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张图片上传会更好些;
有图片更受欢迎.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楼主图传上来看啊。

网友D:
楼主也说的很清楚啊 谢谢

网友E:
电容小了,驱动开关管时分布电容引起的冲击电流没有被滤除

网友F:
这个实际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G:
楼主,上图呀!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H: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I:
不错,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J:
精彩贴图谁管啊,老是不更新,天天弄那么几个放上去。得精彩更新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