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有一国产的仿三菱的PLC  现有一寄存器假设是D0 接收外部模拟号4-20MA等于0-4000工程量。有一正负压力变送器 压力量程是 -0.1到+0.1MPA 请问我要求这个过程压力 该怎么算 ?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范围是什么
   是线性关系吗
   如果是,-0.1MPA对应0,而正0.1MPA对应4000,
   PLC读取的值为D0,D0-2000=P,P/20000为对应的压力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P/2000 不是20000嘛 是多了个0是嘛

网友A:
    P/20000,单位是MPA;
     P/2000,单位是公斤力,大气压或巴BAR

网友A:
   1MPA=9.8大气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有错哟 -0.1到0.1MPA的压力量程是0-4000 不会跑出20000来的?刚算了下 这样换算的结果错了 2000就对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