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需要一款测滚轮表面的温度,温度误差在3度以内。求大神推荐

网友A:
如果是非接触式的 那你的安装距离要远? 目前基本都是红外测温 但选型要考虑现场安装 和温度范围

网友B:
除了红外没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C:
红外不错的,应该可行。

网友D:
红外测温可行的。

网友E:
三度的精度不算高,选型需要考虑环境温度。

网友D:
红外测温仪

网友F:
滚轮表面也只有非热触式的适合了

网友G:
可以采用接触式的无线无源测温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