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缆收线装置

楼主(2014-12-08):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光缆收线装置,在不停机的状况下可自动换盘,而且有计米功能,可定长裁剪,线盘数多于3个,用PLC完成,有谁可以指点一下或者有相关资料的吗?急求啊!!!

网友A:
电气部分应该不难,计量用传感器实现。机械部分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了。这个收线还需要考虑绕线平整。

网友B:
做过绕线机

网友C:
   线速度大概多少

网友D:
关键是设备的机械部分,是楼主自行研制吗?还是有机械工程师帮助研制?
电气控制系统是依附于机械动作的根基之上的。
也就是说,先有机械后有电气。
机械和电气自行研发的话,困难重重呀,四处搜寻一下仿制的对象吧。

网友E:
买线缆时大多数外皮上都标注长度米数,可大都不够长,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那也肯定在允许范围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线缆时大多数外皮上都标注长度米数,可大都不够长,不知什么原因?
  经济原因,人为的,电缆厂员工知道。

网友G:
光缆的在线切割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