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我的工程发布后 在客户端pc ie输入url打开后能看到画面 但是不显示变量 都是0 在服务器端的网络精灵上显示 接受到客户端的初始化请求 然后接着有个警告 服务器可能不能提供客户端所请求的服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我也试着做过,好像数据不变

楼主:
....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网络精灵中出现的不能提供服务会不会是IIS服务器设置有问题?而且会一直出现接收远程站点的连接 收到远程站点初始化请求 这两行是每隔半分钟左右出现一次。。。
  在服务器用组态王打开数据服务器的工程一切是正常  但是打开web服务器程序看不到数据显示  问题现在不确定是在web服务器与数据服务器之间 还是web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