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永宏触摸屏开机画面怎么设置,设置一个开机画面,然后几秒后跳出主界面的这种

网友A:
要写程序吧,没用过永宏的,用过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机画面就贴张客户公司名跟图标什么的就好了,不复杂

网友B:
可以通过plc控制画面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C:
可以通过与PLC控制实现,也可以通过画面脚本来实现。

网友D:
选择启动画面做出自己想做的画面,然后用PLC控制画面跳转或点击画面然后跳转

网友E:
屏里要设置一下,对应PLC写程序。或者屏写脚本